西门子200PLC问题

楼主(2008-09-26):
一个简单的自锁电路梯形图我搞不上来语句吧ld i0.0 om0.0 an i0.1 ani0.2 =m0.0网络2
ld m0.0  =q0.0 当触发i0.0时m0.0得电自锁。
当plc cpu由运行到停止再到运行时q0.0怎么老是在输出不会断电复位呢用v0.0也是一样只有变量L才行。三菱 和永宏却不会这样。断电保持区清零也不行。望高手给予解答指点谢谢。
怎么把程序传上来呢讲讲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Network 2

网友A:
西门子的要另外编吧,不太相同

网友B:
请您检查,您的系统块输出表中是否勾选了如下图所示:

对于V来说,默认的是带有调电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