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6):
本人菜鸟,初次用西门子MM430,现在调试急用!!!请高手帮仔细看看,万分感谢!
用于热网补水泵恒压供水。电机5.5千瓦,扬程50米,转速2800r/min。变频器MM430,7.5kw。控制信号是经过PID调节的4-20mA电流,接在了3,4端子。控制信号是高于设定压力时减小,低于设定压力时增大。
下面是我快速调试时设置的参数,大家帮参考下。5,9端子闭合时变频器启动,但是自动时频率只到11.9HZ时就不再升高了。。。调节控制电流减小,频率从11.9HZ往下降低,最低到2HZ左右。但增大到20mA频率就到11.9HZ就不动了。手动频率能上到50Hz
p0003  3    专家级   用户访问级
p0010  1    快速调试  开始快速调试
p0100  0   功率单位KW,f缺省值50HZ
p0205和p0300没看到 不知道原因
p0304  380V  额定电压
p0305  11.1A 额定电流
p0307  5.5Kw  额定功率
p0308  0.82  额定功率因数
p0309  没看见 额定效率
p0310  50Hz  额定频率
p0311  2800r/min  额定速度
p0320  0       电机磁化电流
p0335  0  自冷 电机的冷却
p0640  100百分之  电机过载因子
p0700 2 端子(数字输入) 选择命令源 (我用5,9端子启动变频器)
p1000 2 模拟设定值1 选择频率设定值 (我把4-20mA接在了3,4端子)
p1080 0Hz 电机最小频率
p1082 50Hz 电机最大频率
p1120 10s  斜坡上升时间
p1121 30s  斜坡下降时间
p1135          OFF3的斜坡下降时间 默认的没改
p1300 0  线性V/f 控制 控制方式
p1910 0 禁止自动检测
p3900 1 结束快速调试,进行电机计算和复位为工厂缺省设置值(推荐的方式)
然后复位后 5,9端子接通后 就出现 频率停在11.9HZ 不动的问题了
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万分感谢!!! 急灯用!

网友A:
首先,快速调试到最后有问题。做了3900=1以后,这仅仅是完成了电机的静态计算,还要做电机的动态识别和计算呢。也就是P1910=1,然后合闸,等待辨识结束,然后再运行系统。

关于上述频率上不去的问题,你可以去西门子的400-810-4288技术热线咨询,在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网站的网上课堂里,也可以搜索到相关的信息。频率上不去,与PID调节器的使用方法有关。

网友B:
顶一下楼上的

网友C:
楼上的很专业啊
学习了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
P0756=2,P0757=4,P0759=40就好了
谢谢大家!

楼主:
错了P075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