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6):
160kW电机,该选用多大线径的电力电缆? 选择依据?另加一台动力箱,动力箱中元件如何选?肯请帮忙.多谢

网友A:
120的线差不多了,远的话用150的.

网友B:
千瓦数乘以2是额定电流,320A左右,电缆100平以上的乘2是电缆的载流量,要是穿管,还要乘0.8。保险一点就选200平的线。动力箱选元件,六倍千瓦选开关,无倍千瓦选熔断器,接触器按2倍电流靠近上一个等级选就可以。

网友C:
185铜芯电缆

网友D:
lxc_001
乱讲一通,150就OK了

网友E:
120电缆也没问题。

网友F:
150的rvv比较好

网友G:
不同的电了载流量不一样,铠装不铠装也不一样~~
你自己上网查查电缆载流量,如果铠装直埋敷设的话,185的可以了

如果非铠装的,线芯可以更小一些

断路器选400的,然后整定0.9或者0.8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