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时间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8-09-27):
三菱FXIN-60MT中的是否有年月日小时的特殊软元件,如何写程序到触摸屏记录时间。谢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特殊软元件D8013到D8019
有时钟数据读取指令TDR

网友B:
购买有时钟功能的型号,否则时钟功能的相关指令无效.

网友C:
一般触摸屏上都有自己的工具,来显示时间。可以不用PLC的。多看看你用的触摸屏资料会找到的。
D8010-D8019是时间相关的寄存器你可以看看(FX1N 使用手册的第119页)。

网友A:
三菱的触摸屏的电池现在一般都是选件,没有随机配备
时间可以从PLC读取或是用自已的时间,触摸屏编程软件中默认是从PLC读取的
没有电池的要从PLC读取
触摸屏中也有专门的时间显示元件,直接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