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7):
[MOV  D128  K1M4]
这是什么意思啊,小弟看不懂,各位帮帮我啊

网友A:
将D128中值存放入 M4,M5,M6,M7组成的空间中。

看手册要仔细,仔细,再仔细~~

楼主:
是否是将D128的最底位状态传给M4啊

楼主:
那个K1表示什么意思啊

网友B:
今天正好为朋友解答了这个问题,转过来给楼主参考: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MOVK1M0D10,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
你好!
PLC的指令语言“MOV K1M0 D10”翻译成我们平常使用的汉语就是:
传送(MOV)M0~M3四位(K1M0)的状态到寄存器(D10)里面去。
这里MOV是二进制指令,也就是说任何数据(如十进制的K100和十六进制的HFF等)都转换成二进制后传送。所以也能够传送输入点、输出点、内部继电器等的位数据。上述指令中K1M0就是M0、M1、M2、M3四位二进制数据(通为1,断为0)传送到16位的D10里去(十进制显示)。如M0~M3全通时D10里就是15(二进制与十进制的换算可以用WINDOWS里的计数器做)。
这里K1M0中的K1是四位(M0~M3)K2是八位(M0~M7)K4是十六位(M0~M17)。
关于“Kn”的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许多次了,大家可以在仿真软件上做个实验:
MOV HFFFF KnY0把n改成1、2、3、4就可以看Y输出灯的情况了(这是16位指令只能做到K4)。或者DMOV HFFFFFFFF KnY0就可以做32位的实验了(可惜Y灯不够,只能做到K6)。大家可以举一反三多多实践,来提高对指令的理解程度。

本贴来自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ID=146544&star=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