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和欧姆龙NT的连接

楼主(2008-09-27):
请问各位:pc怎样和欧姆龙NT631C触摸屏连接?用什么样的数据线?什么样的软件?

网友A:
使用電纜型號為:XW2Z-S002

支持軟體為:NT-ZJCAT1-EV4(英語版本)

网友B:
软件用NTST应当也可以;

网友C:
连线可以自己做
软件用NTST
QQ  380311035
交流

楼主:
为什么我的电脑无法和NT连接?数据线是自己做的、软件用的是NTST的 ;怎样才能看到连接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