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8):
S7200与S7300之间采用MPI通讯方式时, S7200 PLC中不需要编写任何与通讯有关的程序,只需要将要交换的数据整理到一个连续的V 存储区当中即可,而S7300中需要在OB1(或是定时中断组织块OB35)当中调用系统功能X_GET(SFC67)和X_PUT(SFC68),实现S7300 与S7200之间的通讯,调用SFC67和SFC68时VAR_ADDR参数填写S7200的数据地址区,这里需填写P#DB1.DBX×  BYTE  n 对应的就是S7200 V存储区当中VB××到VB(××+n)的数据区。RD与SD为300的区,填写需要交换的DB块,也可以使用不与其它冲突的M区,P#MBXX  BYTE  n对应的就是S7300 M存储区当中MB××到MB(××+n)的数据区。
切记,VWX包含VBX,VBX包含VX.X,须注意V存储区以避免地址冲突.

首先根据S7300的硬件配置,在STEP7当中组态S7300站并且下载,注意S7200和S7300出厂默认的MPI地址都是2,所以必须先修改其中一个PLC的站地址,例子程序当中将S7300 MPI地址设定为2,S7200地址设定3,另外要分别将S7300和S7200的通讯速率设定一致,可设为9.6K,19.2K,187.5K三种波特率,例子程序当中选用了19.2K的速率。
SFC67和SFC68需要file->manager->libraries->standard library->Display->Start Search->OK,然后在OB1中点左边栏libraries->standard library->system function blo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