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8):
s7200与s7300之间采用mpi通讯方式时, s7200 plc中不需要编写任何与通讯有关的程序,只需要将要交换的数据整理到一个连续的v 存储区当中即可,而s7300中需要在ob1(或是定时中断组织块ob35)当中调用系统功能x_get(sfc67)和x_put(sfc68),实现s7300 与s7200之间的通讯,调用sfc67和sfc68时var_addr参数填写s7200的数据地址区,这里需填写p#db1.dbx×  byte  n 对应的就是s7200 v存储区当中vb××到vb(××+n的数据区。rd与sd为300的区,填写需要交换的db块,也可以使用不与其它冲突的m区,p#mbxx  byte  n对应的就是s7300 m存储区当中mb××到mb(××+n的数据区。
切记,vwx包含vbx,vbx包含vx.x,须注意v存储区以避免地址冲突。
首先根据s7300的硬件配置,在step7当中组态s7300站并且下载,注意s7200和s7300出厂默认的mpi地址都是2,所以必须先修改其中一个plc的站地址,例子程序当中将s7300 mpi地址设定为2,s7200地址设定3,另外要分别将s7300和s7200的通讯速率设定一致,可设为9.6k,19.2k,187.5k三种波特率,例子程序当中选用了19.2k的速率。
sfc67和sfc68需要file->manager->libraries->standard library->display->start search->ok,然后在ob1中点左边栏libraries->standard library->system function blo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