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伺服电机求助

楼主(2008-09-28):
手上有一台FANUC伺服电机,型号是&2/5000i,在机器上使用出现过热报警,信息提示为电机恒温器故障,他娘的,可电机怎么拆不开呢,手上又没有电机的资料,哪位好心的大哥能告诉一下,恒温器在电机哪个位置?输出的信号线是哪根或能否给发一份此类电机的分解图,谢谢!

网友A:
我没有见过这种电机,先问个问题:你的电机是做什么用的,一般装温感的都是主轴电机了。如果你想拆的话也可以,就当做是出了学费或者是参观费吧。然后再买一个新的换上。如果电机温度正常,你可以把温感不要了。如果电机上没有温感的,这就是控制器检测电流过大,或者是检测失效。
特别说明的是,主轴电机最好别拆,拆了你会后悔的。

楼主:
电机是一台车床上的A轴(驱动刀塔上下移动,好象还带有机械刹车),总共有五个轴,不是主轴电机,而且肯定是电机的原因,将其它机床的拆过去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