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8):
请问各位高手200编程软件中在“设置PG/PC接口”中设定波特率和在“系统快→通讯接口”中设定波特率有什么区别?不易一一对应的!请指点!

网友A:
我已经做过999次测试,测试结果如下:
1、有997次结果相同;
2、有1次测试结果不同,经检查最终确认是自己设定不一致;
3、有1次未观察到测试结果,经分析认为应该并确认是未连接PLC!
总上得出结论:与人品有关!

网友A:
开个玩笑,别骂人啊!

网友B:
设置PG/PC接口是设定你准备与200通讯的参数,系统块\通讯接口中设定地址和波特率是指PLC自带的通讯口参数。这两者有差别。
若你是用MPI适配器通过EM277与200程控器通讯,PG/PC就要选择适配器和EM277上的地址。若是用PPI电缆通讯,就必须设定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