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8):
大家帮帮我啊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他的地址也不知道怎么用笔记本和他通讯 请大家帮帮我!  谢谢了!!

网友A:
哈,通讯电缆+232/485转USB+软件(与台式机一样操作啊)。你不会是想自己做通讯吧?
USB+自编C++通讯软件(或暂时先用串口调试工具实验)这很专业的,如果不是高手建议还是通过PLC或者触摸屏(人机界面)来实现通讯。用非工业专用的笔记本与工业设备直接通讯弄不好会烧了本本的(不是吓唬你,确实有搞坏的)。而关于地址,手册里详细得很!也可以找它的通讯协议(网上能找到)不过如果用它的软件就什么也不需要了,上传、下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