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9):
我们用51系列单片机做工业控制产品很多年了,最近一年来采用了两个单片机互相并行通讯做现场实时控制,一个是主CPU板,用于输入状态的检测和控制输出,另一个用于实时数据编辑,但总是出现通讯死机的现象,而我们同时也在用OMROM PLC做类似的产品,所以我想能否用c51做单片机控制软件,而且仅用一个单片机,将控制程序做成类似PLC那样的控制模式,就是说,主程序在循环检测输入状态,而用定时中断的方式输出,这样的话,在两个中断间就会有时间间隔,这样是否会使输出状态呈脉冲变化?望朋友们提提自己的见解,我设想的印制板是这样的:20路光耦隔离输入到89C52,然后再光耦16路输出,后级驱动普通的中间继电器通断。

网友A:
51做工业现场通讯,干扰是个问题.速度也嫌慢了点.改ARM大概会好一点吧?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说得对,就是因为干扰,特别是通讯受到的干扰很频繁,所以想只用一个CPU来完成既可以实时控制也可以在线编辑控制数据,就像PLC挂接触摸屏一样。不知我说的办法是否可行?程序结构该怎样架构?

网友B:
用单片机做工控,硬件和软件的功底要深.

网友A:
如果考虑成本才用单片机,那么可以试一试“嵌入式PLC”:直接用三菱软件编程、有232和485通讯,可与市面上任何接触摸屏(只要三菱能接的)、可直接驱动16位数码显示管、还有AD/DA、高速计数、PWM输出(所有功能都在主板上不需要扩展模块和功能模块)。比单片机方便、可靠多了价格也不高,只有同类PLC 的一半左右。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plc%2Dcontrol

网友C:
如果知道PLC的通讯协议,完全可以用单片机当PLC控制。
单片机中的程序要用循环扫描,禁止用判断输入用延时等待判断。
参考: 输入16输出16控制C语言写法工程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yueliang&id=63274
参考: 简单使用C语言写梯形图控制V1.0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yueliang&id=62455

楼主:
yueliang150,你好,我就是想了解,这种用C语言模拟PLC的方法是否在单片机控制中可行?非常感谢

网友D:
完全可行,循环扫描方式

网友C:
TO:xazjm_cn
单片机控制应用已经很成熟了,你看看很多工控设备除了PLC外,
很多设备用了工控板(用单片机,ARM,DSP等做主控)。
如果你知道最初的三菱PLC是用8031单片机做的,你就不会怀疑单片机可以控制了。
试试使用单片机控制,你会觉的常规的PLC逻辑控制用单片机很容易实现。
参考我的博客一些应用文档:
http://yueliang.gkbk.com/

楼主:
To yueliang150,非常感谢,我下载了你博客里的例程,正在研读。

楼主:
To yueliang150:
我想请教您所说的:禁止用判断输入用延时等待判断。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C:
梯形图:输入X0按下,Y0亮,松开,Y0断开。
  X0
|-||---------------------(Y0)---|

单片机对应写法:
X0=P1_0
Y0=P0_0
单片机写法1:没有软件消抖
if(X0==0)Y0=0;     //X0接通Y0亮
else Y0=1;             //X0断开Y0灭

单片机写法2:加软件消抖延时的写法,
if(X0==0)                     //X0接通进入延时
  {
     delay(150);              //延时0.15秒
     if(X0==0)Y0=0;     //再次判断X0接通Y0亮
     else Y0=1;             //X0断开Y0灭
  }

单片机写法1:
如果硬件没有消抖,软件也没有消抖,这种是理想的输入方法,
输入X0的误动作容易造成输出误动作,所以输入端的信号持续
0.15以上为正常信号。
单片机写法2:
这是加了软件消抖的写法,X0接通,延时0.15秒再去判断是否接通。
如果只是几个按键,那可以这样写,如果输入多那这种写法像得了
老年滞呆症,按下按键要隔几秒或者几十秒才反映国来。
比如:有20个按键,如果每个按键延时0.15秒,那20×0.15=3秒。
那可能你按下按键3秒后,你的输出条件才能运行。这样就不要干活了。
所以写法要像单片机写法1一样,循环扫描下来:
while(1)
{
  if(X0==0)Y0=0;     //X0接通Y0亮
   else Y0=1;             //X0断开Y0灭
    。
    。
    。
  if(X20==0)Y20=0;     //X0接通Y0亮
   else Y20=1;             //X0断开Y0灭
}

这时你会问,这不是理想判断吗?那怎么软件扫描呢?
答案来了:
我的做法是,用单片机的定时器0,设定0.01秒中断,
进入中断就去判断输入状态,如果输入接通就计数,
计数到15次就确定输入正常。
参考写法:
XX0=P1_0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
   TR0=0;                       //关闭中断
   TH0=-9460/256;
   TL0=-9460%256;         //初始化计数器初值
//**********X0******************
    if( XX0==0)                              //输入接通,进入
     {
          if(InP0>=15)                     //如果输入接通到达15个0.01次,进入
              {
 if( XX0==0){   X0=0;    InP0=0;}  //如果输入还接通,X0=0,
}    else InP0++; //如果输入接通没有到达15个0.01次,计数
      }else (X0 = 1,InP0=0);      //如果输入松开,X0=1断开,计数初值0;
//**********X0结束******************

。。。。。。
//**********X20******************
    if( XX20==0)
     {
          if(InP20>=15)
              {
if( XX20==0){   X20=0;    InP20=0;}
}    else InP20++;
      }else (X20 = 1,InP20=0);
 TR0=1;                      //打开中断

楼主:
To yueliang150:
3Q very much!!!,我明白了。

网友E(2008-10-31):
[茶余饭后]乞丐一句话,感动中国人......(转载)
引用 网友F:
标签(TAG):月亮微控制  yueliang

 有个朋友爱吃水爆肚,经常拽着我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寻找回民餐馆挨家试吃。后来被他找着一家,就在经纬街上,门面不大,卫生条件也让人不敢恭维,不过爆肚确实做得很地道。一段时间里,我们经常去那饕餮一番。

那是去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们两个又坐在那个小馆里推杯换盏,不是午饭时间,店里只有我们两个老回头客,饭店小老板也拎杯啤酒坐我们两个旁边闲扯,这是个很慵懒的午后。

在我们要第二盘水爆肚的时候,一个老乞丐推门而入。
饭店地处繁华地带,经常有落魄者和伪装的落魄者来寻求帮助,我们也都见怪不怪,这家小饭馆的小老板挺有人情味,每逢有这样的事,或多或少他都要给两个,今天也不例外,没等老人开口,他掏出一块钱递了过去。老人不要,声音很含混的说不要不要,不要钱,有剩饭给一口就成。

这令我们很诧异――――这是一个真正的“要饭”的,他不要钱。我不由得仔细打量老人,他得有80多了,身板还算硬朗,腰挺的很直,最难得的是一身衣服虽然破旧,但是基本上算干净的,这在乞丐当中绝对是很少见的。

要说要饭要到饭馆里是找对了地方,可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小饭馆做的是回头客生意,客人吃剩的东西直接当面倒掉,他们家主食是烧卖,现要现包。小老板根本就没有剩饭剩菜给老人,很明显他也不能给老人来上这么一份现要现包,小不其然的一件事就这么不好解决。

我们的桌上有一屉烧卖,每次来我们都会要上这么一份,我一口没吃过,我那哥们也是浅尝辄止,之所以要它是一个习惯。这家饭馆的服务员很有一套,在你点完菜后,她会随口问一句:“来几屉烧卖?”口气不容置疑,你会下意识的选择数量而不能拒绝他们家这个祖传手艺。

朋友也对这个老人发生了兴趣,招呼服务员把这屉小老板引以为荣的烧卖给老人拿过去,并且让老人坐在我们旁边的桌上吃。没有外人,小老板也就不拦着老人坐下,还说桌上有醋,有芥末,想用随便。

老人喃喃的道谢,从随身的包袱里掏出一个搪瓷茶缸想要点水喝,这个缸子让我们吃了一惊,班驳的缸体上一行红字还可以辨认――-献给最可爱的人!

我这个哥们是不折不扣的将门之后,他祖父是55年授衔时的少将。

看到这个缸子出现在这么个老年乞丐手里让我们很纳闷,朋友迟疑地问老人这缸子哪来的?

老人喃喃的说:“是我的,是我的,是发给我的。”

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朋友说:爷们,你过来坐,你过来坐,咱爷三唠唠。老人说不用不用。

我起身把老人扶到我们桌前,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老爷子,你参过军?”

“是呀是呀,当了七年兵哩!”
 “您老是哪里人?”

“安徽金寨的。”

“哪年入伍呀?”

“46年,就是日本投降的第二年。”

“您参加的是哪只部队啊?”

“新四军六师,就是后来的华野六纵。”

“您还记得你们纵队司令是谁吗?”

“王必成啊,打仗是好手啊!”

老人语言含糊不清的念叨起来,我和朋友都默然了――-一个来自乡下的老农显然不会知道这些已经逐渐被人们淡忘的历史,这是支我军历史上的英雄部队――――孟良崮上,张灵甫被这支部队击毙,使该纵队一战成名。

我们给老人夹菜,倒酒,继续我们的话题――――――“后来还参加了抗美援朝?”

“是呀是呀,美国人的飞机厉害呀,我就是在朝鲜受伤后才复员的啊!”

“那您参军七年应该是干部了,怎么是复员呢?”

“没有文化啊,当不了干部。”

看见我们狐疑的神色,老人着起急来:“你们两个娃不信吗?我有本本的,有本本的!”

老人慌慌地在怀里摸出一个包得很仔细的小布包打开来,两个红色塑料皮的小本,一个是复员军人证书,另一个是二等残废军人证书。老人慢慢卷起左边的裤管,我看见了一条木腿。
朋友在包里又拿起一张叠的很仔细的白纸打开看,看完后递给我,默默无语。

那是一张村委会的介绍信,大意是持该介绍信者为我村复员残疾军人,无儿无女,丧失劳动能力,由于本村财政困难,无力抚养,特准许出外就食,望各地政府协助云云。

村委会的大印红的刺眼。我们都被这个事实震惊了,饭店老板也目瞪口呆,好久他才结结巴巴的对老人说:“老爷子,再到了吃饭的时候您就上我这来,只要我这饭馆开一天,您就......”
老人打断他说不,他说他还能走动他就要走,老人说东北人好咧,当年在丹东他就知道东北人好咧。

我纳闷地问老人为什么在行乞的过程里为什么不要钱呢?老人突然盯着我说:“我当过七年兵的,我还是个共产党员哩,我怎么能......?”

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看完后,心情沉重!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希望大家能把这帖帖满全国各地的论坛!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中国现在还有着这么一些人!我没什么话说,能做的就是转发一次,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