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9):
求教:高压同步电动机的励磁碳刷能否在不停机的情况下更换,同步电动机电压10KV.励磁电压40V,电流480A.

网友A:
可以但应作好安全措施

楼主(2008-11-29):
谢谢,我已经换了,停机换的,不停机太危险了,不出事还好,出事了就是违章操作,对谁都不好

网友B:
高压同步电动机的励磁碳刷可以在不停机的情况下更换,我们都干过好几次了,可以用报纸隔离一下

网友C:
完全可以

注意安全

网友D:
兄弟说明你被电打击少了,多被电打打就知道了,习惯就好。

楼主:
电气操作规程规定:严禁在转动的电机及附属设备上工作.我们一定要按照操作规程来,出事了就是自己的事了,谁管你呀

楼主(2009-02-06):
被10kv的高压电打一次,不死也残了,还敢多打几次呀.安全第一呀

网友E:
我在发电厂的时候还带电换同步发电机励磁碳刷呢,发电机可不是随便停产的。

网友F:
我们单位的励磁电压都不到40V,我没干过,当我想应该可以。

网友G(2011-03-05):
戴好绝缘手套哦,避免正负极接触,要不就不光光是安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