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9):
我单位变压器1250KVA,运行电流500A左右,负荷绝大部分为电焊机,电流频繁波动,用低压无功补偿,容量640KVAR,自动无功补偿控制器通电显示功率因数只有0.2-0.3左右,指针功率因数表指示也在0.5以外,电容全部投入显示只补到0.8-0.9。请各位大哥给分析一下,功率因数指示是否正常,变压器功率因数有这麽低吗?

网友A:
电焊机的功率因数确实很低,再加上你们又是大马拉小车,功率因数进一步降低。目前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B:
电容全部投入显示只补到0.8-0.9。
有没有检杳电容有没有损坏呀,不会只有那么低吧!最少也要有0。9以上才是比较正常呀?再检杳一下电容

网友C:
是不是线接错了,要认相序的。

楼主:
你说的接错指的是什么线?

网友D:
这种负载情况下的补偿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投入延时少的话还会伤害电容器,

网友E:
查一下无功表。与有功表。不就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