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9):
各位前辈,我现在自学S7-200身边无人指导,在学习到传送指令的时候觉得很抽象!请各位前辈多家指点,告诉我一些具体的例子,让我能更好的理解传送指令的功能以及在具体场合中的应用!谢谢了

网友A:
各位后辈,问题能提的清楚点哇!

楼主:
书上写的是:
字节传送指令:只要EN端有效,即将1个无符号单字节数据传送到输出(OUT)中,电平触发,周期性传送。

EN端指的是什么啊?是输入的信号吗?(例如I0.0或者I0.1 )
无符号单字节数据指的是什么啊?
谢谢~~~~

网友A:
EN一般使用一个开关量,有效是指这个开关量为1,但是通讯的触发都是正跳变触发,即0到1的变化,将触发一次发送程序。

无符号单字节数,你把这本书都读完了吗??而且你以前就没有读过计算机方面的书吗??随便翻翻那本计算机的书都有解释的。

楼主:
呵呵!惭愧,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