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9):
正在考中级,老师布置的作业,我绞尽脑汁也想不通,麻烦各位帮帮忙:

某工厂内一条自动往返线路,车间为A点,一号仓为B点,二号仓为C点;按下启动按钮运输小车先由A点移动至B点,在B点停留120秒后返回A点,在A点停留150秒后经过B点不停车直接移动至C点,在C点停留120秒后经过B点不停车直接回到A点,停留150秒后再重复循环直至按下停止按钮。
要求主电路只能使用正转和反转两个接触器,控制电路只能使用按钮、中间继电器、位置开关、时间继电器(可用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两种)。

网友A:
好麻烦,真的很同情你。在企业里,类似问题我们是用西门子的logo来解决的,动动手,编编程,轻松搞定。至于你说的那些东西,我们的脑子都快生锈了,实在帮不上忙,不过这也是不是说明plc的优越性呢?

网友B:
这个问题用plc很好解决 不过用继电器也能办到

楼主:
总算自己解决了,只用两个接触器、三个通电延时时间继电器、一个中间继电器;在去除了两个KM之间的联锁后解决了触头不够的问题。
其实,这件事有点好笑,老师原来要求用的元件就是上述的数量,但要求要两个KM联锁,还是用那种古老不能加辅助触头的那种老接触器和继电器等。我认为这样绝对不能满足触头的数量要求才上来发帖问的。谁知老师的课没有备好就布置作业了,到了上课再讲这个作业时,他用了三个中间继电器才草草搞掂,还是一个没完成的电路(只能跑一次ABBAACCA,最后跑回A点就没有这个循环了,而是变成了ACCAACCA。。。),在很多学员正想提出疑问时就赶快擦掉黑板讲其它的了。
哈哈,看来不认真备课的话,这老师也不好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上的,不过好象也太复杂了点,应该不需要用这么多的KA吧。
另外,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我也想弄个来画,比手画要方便。

网友C:
不知你还有什么更简单的方法?能否贴张图上来看看?上面的图是用AutoCAD画的。

网友D:
这是中级考试的一道题目~~呵呵~~是要求用PLC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