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30):
求助   怎样用串口读取PLC寄存器内容?是不是一定要知道通信协议?

网友A:
用WINPROLADDER软件对PLC进行联机,在里面的监视页界面下就可以读取PLC寄存器的内容了。

网友B(2012-12-20):
问下楼上得   我是个小白 是永宏PLC得用户 想问下 PLC中的程序能直接复制出来 上传到另一个永宏PLC中不  同型号的

网友C:
可以的,只要现在的时候把对应的机型修改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