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30):
我在软件里试编一段小程序下载到PLC可以正常运行 删掉后再通电程序依然还在怎样也删不掉 拔掉电池放几天程序还是赖着不走   请问高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的PLC里面是不是有PACK呢?如果没有的话是不可能有这个现象的。如果有问题可联系我076922989275

网友B:
应该是程式记忆夹FBS-PACK没有拔掉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程式记忆夹FBS-PACK没有拔掉的缘故!
  PACK 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一块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程式记忆夹FBS-PACK没有拔掉的缘故!
就是在通讯口旁边有个盖子盖子拨开看里面有没有插一个水红色的东西就是了。。。还有你是怎么删除呢?你用的是不是FBE的而不是FBS的呢。。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解决问题可以打我公司的技术热线0592-5337731

网友B:
FBS-PACK图片如图

其操作说明请登陆以下链接下载“永宏PLC FBs使用者手册2” :
http://www.facon.com.cn/index.asp?n=down
查看附录三

网友D:
建议客户还是使用程序记忆夹,免得以后程序时间长了 丢了  ,不好办  。

网友E(2008-10-30):
如果是FBE的机型则是另加了芯片存储,如果是FBS机型则是加了PACK存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