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30):
请教各位高手了,我们在使用变频器中,有时要更换另一种品牌的变频器,电路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不知要更改其中的那些参数,请各位高人指点,谢谢了.

网友A:
1,变频器起停方式
2,频率来源
3,最高频率

网友B:
呵呵;这个要看具体的设备及要求,能不能代换都要考虑;

网友C(2008-11-15):
QQ544905906
告诉我什么牌子换成什么牌子,控制要求,我改过三菱的换成格利特的

网友D:
还有操作方式,面板是定还是?

网友E:
haha关键是看你的工艺呀。根据工艺改就是了。

网友F:
如果只是简单的调速或启动的话,一般都可以,工艺要求高的话就要费点事情了!

网友G:
一般常用的参,是电机参数,加减速时间,基本频率和电压。其它专用参数每个公司产品都不一样了。

网友H:
很多的变频器都有参数拷贝功能。你把你需要更换的变频器参数保存好,更换的时候直接上传一下参数就 OK 了

网友F:
楼上的注意楼主说的是换另一个品牌,怎么能够用拷贝参数呀!

网友I(2008-12-20):
电机参数要设定
速度给定要设定
启动/停止控制
保护参数
这些是最基本的了
如果你的设备有特殊要求的话还要有变频器的功能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