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30):
我们有一台设备,在使用中出现报警,代码是Z7,意思是当前位址值与机械座标值不同,伺服电机可以来回动作,关机后当前座标值为0,使用的是SMTCL-NC1000的系统,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伺服驱动器里有个电池,是不是没电了?个人意见!

楼主:
电池是没有电了,谢谢!!!

网友B:
呵呵;
电池型号:MR-BAT;
没电了伺服断电后位置就不能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