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1):
今天我用一根2米长"四分白铁自来水管"把它打进地下,然后在白铁自来水管上端接了根4平方的单芯线,把这根4平方的单芯线作为零线用,再接通另一根火线(火线是2.5平方线),打开1.5匹空调、冰箱、照明能正常启动正常工作,这是用万用表测电源电压为220伏.但是再继续打开电解热淋浴器(2000瓦)时,照明灯一暗电解热淋浴器自动关闭,这时空调、冰箱、照明也能正常工作.如果把空调、冰箱、照明等电源全部关闭,就单独打开电解热淋浴器(2000瓦)时,淋浴器能免强启动正常工作,用万用表测电源时电压只有180伏.听别人讲:这根零线导电不够所以电解热淋浴器不能正常工作.

请问:如何解决把所有电器同时打开(电解热淋浴器(2000瓦)、空调、冰箱、照明),这些电器能正常工作,这根零线还需要怎样改进?自己怎样做一根零线?做一根零线需要些什么材料?

另外再问一句,供电局的零线是怎样做的?

谢谢各位朋友关注,谢谢各位朋友指教,再次万分感激.

衷心祝福各位朋友国庆节快乐.

偷电也好!歪门邪道也吧!实属无奈网友所谈的危害性、不道德等等一些忠言,这些我也懂,我也能接受,但是一个人连正常的生活支出已很难应付,况且电费就要200元左右,如果生活能应对这200元左右电费的话,我想极大多数的人不会去用生命的代价换200元左右电费.不管怎样还是要谢谢大家的良言,如果有更好的能解决以上的办法谢谢推荐.最后能否告知解决办法还是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A:
请问一下您为什么要自己做零线呢?

网友B:
zuo de xian ke yi,  zuo lin xian bu an quan.

网友C:
如果火线进火表1的话,你的零线白装了.

网友D:
你什么意思,想偷电啊!如果火线进火表1的话,你的零线白装了

网友E:
首先我个人认为你这样做是很不安全的,这是典型的一相一地接线,安全规程中是明文禁止的。抛开这个不说,你自己做的“零线”在大电流状态下不能工作的原因是接地电阻太大。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后引出的线称为零线,而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是有严格要求的,一般情况下接地电阻不小于4欧,具体值要用接地电阻表测出,你做的太简陋,如果实在要用,在你接地管的周围泼点淡盐水试一试,不过千万要当心别电着。

网友F:
供电局的零线是指变压器中性点引出并且做重复接地的那根线,接地电阻要求小于4欧你自己是做不了零线的 ,就算你接地线电阻再小也代替不了零线,一线一地的危害就不用说了,如果你是用的负荷小那没什么问题,如果用大一点功率的电器比如电磁炉有时就不能正常工作。你说得很坦白也很真诚,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如确有需要了解一些节电方面的知识可交流

网友G:
你不是想搞什么新发明吧

网友H:
进线进一根相线。零线不要进,这样电表会走慢的,你们知道吗?这是电表的特性。如果你真想自己做零线可以接到下水管上。水管要能带电的。虽然我没做过。但我听那些电工师傅们说起过。那样也能省点零花钱。这样说好听了一点。说的难听点就是偷电。现在的电表都有封条的。不明白的我们可以聊聊。为电工行业的挣点光。呵呵。电工行业的工友们动起来/。

网友I:
他就是想窃电~我们把小火表的原理看一次就知道了.所以我们不能助纣为虐,他这是盗窃行为.我们要严厉打击~这是我们的职业道德

网友J:
如果电表被箱子锁起来,想做成这件事,只有碰运气——就是装表的师傅把火零线接反了。否则就白忙了。我们这的零线根本就不是从表里出来的,和你自己装零线一样道理,但他们可以省不少电线。呵呵,别搞啦

网友K:
可以这样做
DN32镀锌管4支,裁成每2米一支,挖土半米,大锤砸入,间隔2米,排成直线,镀锌扁铁连接所有的管(焊),10平方铜线引入房间(螺栓线鼻连接)。

   估计用个10千瓦8千瓦问题不大    (与各地土壤的导电率有关)

网友I(2008-11-02):
回12楼朋友~
其实把小火表锁起来一样可以偷电的,楼主就是想用自制的零线偷电的.
小火表是由一个电压线圈,一个电流线圈的电气元件组成的,如果把小火表出线的零线断开,把负荷端的零线接到自制的零线上,这样看起来貌似进表了,但是小火表就不会工作了,从而达到他偷电的目的

网友L:
把小火表出线的零线断开就可偷电了吗??????????????

网友J:
如果把进表零线切断可以偷电了,但是所有的集装表用户都共享,极其容易被发现。
从图中看出,另外埋零线与这个电路没有区别的。所以最好放弃这个做法。
图中 电压线圈与电流线圈标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