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1):
我是个PLC的初学者 看了两本书 讲的还不错 就买了两条编程电缆找了两台旧PLC  一台
 欧姆龙 CPM1A-40CDR   一台FX1N-40MR-001 的   编程软件也下好了    驱动也装了   但
就是在电脑上面和PLC连不上 咱才搞这东西也不知道怎么会事 编程电缆是  USB-CIF02 与
USB-SC09     请大家详细的讲讲 问题在哪  PLC和电脑应该怎样连接啊

网友A:
首先要看设备管理器中有没有相应的串口.如COM1.COM3之类的,如果没有说明驱动没装好.通讯参数一定要一致.

网友B:
请问你是笔让本的电脑么?有没有九针的串口?我这个用了个USB2.0变九针的串口,然后再用线连起来,不过我不知那线是什么型号了,
很有可能就楼上那位所说的COM1COM2COM3等串口没设置好

楼主:
那么 通讯参数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C:
有每秒位数
数据位
奇偶校验
停止位
流控制

楼主:
买的USB-SC09 对FX1N的PLC怎么打不开啊
显示  无法与PLC通信 可能有以下原因
 通信超时 (连线短开  不只吃指定的拨特)绿
 该工程与连接的PLC类型不同
 PLC被复位 请关闭窗口 在执行
 监视条件机能出错
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我初次编程

网友A:
首先在新建工程时型号应选对.还有电缆驱动装了吧.把通讯参数再设下.USB是没有232通讯方便.多试试看.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一连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