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2):
打开CXProgrammer程序,里面的下拉菜单里没有c200h字样啊,这种系列的机型到底是用什么程序编写的?为什么CXP不支持这种机型啊?在一本plc书上看到c200h继电器地址03001的编号,我想问一下,有这种编号形式的机型,到底是哪种c200h的机型!

楼主:
我晕啊,这里没高手还是太冷漠啊~~~

网友A:
怎么没有C200H这个型号?你要看清楚再发帖!这个型号需要用C200H-LK201-V1等通讯模块才可以通讯!CQM1-CIFO2是不可以通讯的!

网友B:
欧姆龙PLC C200H-LK202-V1上位机通信单元功能等同与C200H-LK201-V1用在C200H系列老型机与电脑的连机编程等。参数已设好,可直接使用,并送与电脑的连接编程电缆线.

欧姆龙PLC C200H-LK201-V1上位机通信单元功能等同与C200H-LK202-V1用在C200H系列老型机与电脑的连机编程等。参数已设好,可直接使用,并送与电脑的连接编程电缆线.

网友C(2008-11-22):
我用CX-Programmer6.0版本的,可以的
你的版本太低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CX-Programmer6.0版本的,可以的
你的版本太低了吧

-------------------------------------------------------------------
不要误导;
C200H是老型的PLC,2.0版本都可以支持;
不过与电脑通讯必须加模块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