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2):
今天下午为了练习梯形图的编程思想;我编写了一个一盏灯三地控制的程序。
(灯Q在三个地方的任何一个开关都可以开和关)小菜花了一些时间编完。由于前天才开始学习PLC,所以程序看上去比较复杂,调试虽然成功了,但是我总觉得有点复杂,可我确不知道如何精简还望那位高手可否对小菜我的程序做一些修改 ,或者采用其他 方式编写更简单的程序。也让小弟学习学习。
Network 1 // Network Title
// Network Comment     i0.0为灯Q的A地开关
LD     I0.0
=      M0.0
Network 2
//  i0.1为灯Q的B地开关
LD     I0.1
=      M0.1
Network 3
//  i0.2为灯Q的C地开关
LD     I0.2
=      M0.2
Network 4
LD     I0.0
A      I0.1
=      M1.0
Network 5
LD     I0.0
A      I0.2
=      M1.1
Network 6
LD     M1.0
A      M1.1
LD     M1.0
A      M1.2
OLD
LD     M1.2
A      M1.1
OLD
LD     M0.0
AN     M0.1
AN     M0.2
OLD
LD     M0.1
AN     M0.2
AN     M0.0
OLD
LD     M0.2
AN     M0.0
AN     M0.1
OLD
LD     M0.0
O      M0.1
O      M0.2
ALD
=      Q0.0

网友A:
很久不编200的了,给你写一个,你调试试试,主要思想检测跳变。
network 1
ld i0.0
EU
s m0.0,1

network 2
ld i0.0
ED
s m0.0,1

network 3
ld i0.1
EU
s m0.0,1

network 4
ld i0.1
ED
s m0.0,1

network 5
ld i0.2
EU
s m0.0,1

network 6
ld i0.2
ED
s m0.0,1

network 7
ld m0.0
a q0.0
r q0.0,1
r m0.0,1

network 8
ld m0.0
an q0.0
s q0.0,1
r m0.0,1

试试,不结果写在这里!!!

楼主:
大哥,谢谢啊,我刚调试了一下,你的程序是对的,我那个运行也跟你这个一样,我觉得你这个好简单啊,尤其是梯形图看起来比我那个简单多了。我现在正在自学西门子200.想以这个作为 学习PLC的入门级,以后有问题还得请教您!!不过最后第7,第8段程序我还看不明白,望大哥多多指教小弟一下。

网友A:
7,8是当有控制发生的时候,将输出反向。

网友B:
这个梯形图也许更简单:

指令:

Network 1
LD     I0.0
EU
LD     I0.1
EU
OLD
LD     I0.2
EU
OLD
LD     I0.0
ED
OLD
LD     I0.1
ED
OLD
LD     I0.2
ED
OLD
INCB   MB0
Network 2
LD     M0.0
=      Q0.0
Network 3

网友B:
补发的梯形图:

网友A:
同意楼上的,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反向标志的方法。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