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2):
我们单位的两台塔机提升卷扬采用安川变频器,最近一吊机吊重物常出现溜勾,偶尔空勾也溜,出现故障时,通常采用关电源防止发生事故(因此基本判断和电磁包闸无关),调出变频器故障参数为VCF,说明书上没有这个故障代码,并且不是每次都有故障报警。塔机厂家说是变频器问题,并带来一个新变频器和主板,更换主板后正常使用一个月又出现此故障,更换旧主板故障依旧,厂家要求更换变频器。结果厂家维修人员连自学习都不知道,以为调运原始参数输入就能使用,后来自己仔细阅读说明书,采用旋转型自学习,优化电机参数,更换变频器,又正常使用两个星期,后又出现此故障,两台塔机对调PG测速板,编码器,还是会偶尔出现故障,后来出现电磁包闸油缸不能复位,无法抱刹,关电源依然溜勾,此故障是因为油缸液压油过脏所致,清理正常,但是偶尔溜勾现象依然。
   今天上网查询到VCF故障,在Varispeed G7使用说明书 CIMR-G7AB中有此代码
VCF-主回路电容器中性点电位故障:
原因包括:
1、主回路电容因时效变化等而导致容量不足,
2、变频器部件不良,
3、输出缺相,
4、载波频率设定不当,
5、在V/F和无PG矢量控制模式下,电机连续失调。
解决办法:
1、更换主回路电容器
2、降低空载电流
3、更换变频器
4、调节载波频率
5、减轻负载,延长加减速时间

  但是还是无法判断故障,无从下手,因为出现故障时变频器绝大部分不会报警,只有几次有VCF报警,更换变频器,PG板,编码器故障依旧,难道是包闸行程太大,时间过长所致吗?请各位达人指教?

网友A:
如果说包闸失效的话即便是停掉电源也会继续溜勾,所以建议减轻负载延长加速时间试试。请问你们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塔机。

楼主:
开始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断电能包闸刹车,溜钩不是包闸引起的。昨天发帖后在网上搜索了下,发现几起采用安川变频器起重设备也出现过类似故障,谈论的结果是安川变频器低频性能不可靠,容易受到干扰。塔机型号江麓QTZ315,起升电机采用安川G7B4075变频器调速

网友B:
可以选择有PG的矢量控制模式,初始采取旋转自学习优化电机运行参数。若重载情况下还有这种现象,则要重新计算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匹配了。可以联系13576362862

网友C(2008-11-02):
你的起升制动回路不知采用哪种控制方法,可以减小加减速时间,你说包闸行程太大,时间过长所致吗,如果是变器控制制动的,也可以调节变频器S6-01。02。。。参数,使制动时间减短,上面所说的VCF,可能变频器内7。2V稳压二极管性能下降,使电压波动太大,需更换电源板,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可以将VCF故障取消,将L8-22=及可

网友D(2010-12-13):
要检查刹车液压推动器,刹车打开后回位的速度是否变慢了。如果是就会溜钩,推动器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