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3):
前几日改造设备,原设备用的plc是三菱fx1n的,运动机构用的是安川的伺服电机。
原程序中控制电机发脉冲的指令为plsy,起初我没有在意,就没有换用别的指令,但是当我在触摸屏上加上显示伺服当前位置时,发现了问题。
显示伺服电机通过丝杠带动的工作台的当前位置,我用了plc自带的d8140寄存器中的数值除以变比得到,但当我实际调试时,才发现,电机正转,该值增加,没有错,但当电机反转,工作台往回走时,显示值还是增加,这时我的头就大了,这样根本就不能真实的显示工作台的位置了呀。但是我以前做过类似的系统,显示的没有错啊!我冷静的思考比较了一下,想到应该是plsy这条指令的问题。想到这,我换用了drva指令,结果一调试,这回没有错了。
后来我想到,d8140中存放的是plc发送的脉冲数,而plsy指令发送脉冲只有正值,没有负值,电机旋转方向是靠控制电机正反转来决定的。而drva指令控制电机的正反转不是人为定义的,而是靠给定的脉冲值,这时脉冲值是有正负的,所以d8140中的脉冲数会相应的增加或减少,这时想在屏幕上监视的结果才出来了。

网友A:
我也碰到过  我用的是PLSY指令 在程序里用了加减计算来跟随行走距离   但是在正反转的时候出现丢脉冲的现象    不过我在一款仿三菱的产品中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来分析一下呢

网友B:
三菱PLC在脉冲这块做得很水,控制伺服很容易出现乱走现象,远不如松下的好用。永宏的还能控制4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