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3):
如题,520怎么和300的MPI口连接????选什么样的通讯电缆,如何设置,跪求,越详细越好

网友A:
呵呵;这个要用MPI的电缆,也就是S7-300的编程电缆;

楼主:
用了,还是连不上啊!!!!!!

楼主:
谁知道,适配器的RS232口到MT510的RS232口的线怎么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谁知道,适配器的RS232口到MT510的RS232口的线怎么接啊?????????????、

其实很多资料在WEIVIEW的网站上可以下载.

楼主:
我就是这么连的啊,可是就是不通啊

网友C:
我们联过,没有问题。邮件:xuhui8150@gmail.com 徐徽

网友A:
呵呵;你的PC-MPI是SIEMENS原装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的PC-MPI是SIEMENS原装的吗?

如果用SIEMENS原装的话直接用Proface就行了...

那根原装的线差不多要3000大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