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4):
急 !反复安装三菱GX V8.34编程软件,总显示“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您在安装时请不要选择“监视专用”

楼主:
没有选“监视专用”

网友B:
可能是软件问题,换个版本试试

楼主:
GX DEVELOPER用于对三菱全系列PLC进行编程和维护,本文讲解如何正确的安装此软件
GX DEVELOPER可以在“工控人家园”免费下载:下载地址

下载完后,最好解压到D盘或者C盘根目录,如果目录层次太多将不利于安装。
系统支持WINDOWS 98/2000/XP,至少得有512MB内存,以及100MB空余的硬盘。
打开安装目录,先安装EnvMEL\SETUP.EXE,再返回主目录,安装主目录下的SETUP.EXE

点“确定”,点“下一步”

输入GX系列软件的通用序列号“570-986818410”。

注意,“监视专用”这里不能打勾

其他两个地方可以打勾

然后一直点“下一步”,就开始安装了,5-10分钟后,安装完成,系统弹出提示,结束。
--------------------------------------------------------------------------------
三菱的好几种软件,都需要先安装EnvMEL\SETUP.EXE,这个是“通用环境”。
如果已经安装有一个很高版本的EnvMEL,那么在安装其他

楼主:
可能是我的电脑内存(256M)太小,我在我儿子的华硕本本上很容易就装上了。
问题可能就在这里。谢谢大家。

网友C:
我装上去了.但是很多功能都不能用,只有两个工具按扭有用.其余全是灰色.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谢谢,我弄了两天,最后只有装上“GX  Developer7"了事,具说版本7比较稳定。
另外,告诉大家,关于三菱编程软件,“工控人家园”有详细的安装方法和处理对策。

网友D(2008-11-23):
重装系统,我之前装8.0的但没支持鼠标滚轮,后我卸载,重装8.34就一直打开不了!
我没想那么多,重新装系统一些OK!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重装系统,我之前装8.0的但没支持鼠标滚轮,后我卸载,重装8.34就一直打开不了!
我没想那么多,重新装系统一些OK!
8.34也同样不支持鼠标滚动功能
后面的几个版本8.52、8.63就支持了

网友F:
有些软件是不能频繁安装的,尤其是盗版软件和一些破解软件

网友G:
修改注册表吧,我试过了,保证行。工控人家园上介绍的,呵呵。

1:如果以前装过三菱软件先要删除旧软件再册掉旧的注册文件

2:打开  开始 运行  输入 REGEDIT 点确定打开注册表手动寻找以下键值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
3: 将MITSUBISHI随意更改名称 按F5 刷新OK再重装新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