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兴趣的朋友请看

楼主(2008-10-04):
TITLE=程序注释:
// 程序要求:1、当1#电机正向运行5秒后,停止2秒卸货后就反向运行5秒后再停止2秒装货又正向运行。。。。
// 当1#电机正向运行5秒后2#电机开始正向运行,2#电机开始正向运行8秒后停止3秒装货再反向运行到位后停止3秒装货后又继续正向运行。。。
// 2、任何时候按下停止按钮I0.1电机停止,在停止的时候按下启动按钮I0.0电机不能启动,但其余任何时候按下启动按钮电机将正向顺序运行。
//
// Q0.0与Q0.2分别为1#运输机的正反转输出;Q0.1与Q0.3为2#运输机的正反转输出
// I0.0与I0.1分别为电机启动按钮与停止按钮。
//
// 菜鸟我为 练习定时器指令 置位指令  与数据比较指令而写了这样一个程序,这是我这几天自学西门子200来写的第一个“大"程序.我觉得肯定有不足之处,望有兴趣的朋友指点,小弟深表感谢!!
Network 1
// I0.0电机启动按钮
LD     I0.0
AN     M0.1
=      M0.0
Network 2
// I0.1电机停止按钮
LD     I0.1
=      M0.1
Network 3
// 1#号机Q0.0正向运行 ,运行5秒后停止
LD     M0.0
LPS
AN     T33
AN     Q0.2
=      Q0.0
LPP
TON    T33, 500
Network 4
// 当1#电机运行5秒后停止时,断开延时定时器开始记时9秒
LD     Q0.0
TOF    T34, 900
Network 5
// 1#电机停止2秒后反转,
LDN    M0.1
AW=    T34, 200
A      M0.0
S      Q0.2, 1
Network 6
// 1#电机反向停止程序
LD     M0.1
R      Q0.2, 1
Network 7
// 1#电机反转运行到位后停止
LDW=   T34, 700
R      Q0.2, 1
Network 8
// 当1#电机反转到位后停止2秒后开始正传
LDW=   T34, 900
R      T33, 1
R      T34, 1
Network 9
// 当1#电机运行5秒后2#电机Q0.1开始正向运行8秒后停止
LD     T33
O      Q0.1
LPS
AN     T35
AN     Q0.3
AN     M0.1
=      Q0.1
LPP
TON    T35, 800
Network 10
// 当2#机运行8秒后停止运行,断开延时定时器T36延时22秒
LD     Q0.1
TOF    T36, 1400
Network 11
// 2#电机正向运行到位后停止3秒后反向运行
LDW=   T36, 300
A      M0.0
S      Q0.3, 1
Network 12
// 2#电机反向运行停止程序
LD     M0.1
R      Q0.3, 1
Network 13
// 当反向到位后并停止3秒
LDW=   T36, 800
R      Q0.3, 1
Network 14
// 当2#机反向运行到位后停止3秒后正向运行
LDW=   T36, 1400
R      T35, 1
R      T36, 1

网友A:
建议,只要一个计时器就可以完成以上工作。

网友B(2008-11-12):
一个定时器就可以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