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4):
我厂有一55KW电机,现用35平方的电缆,并发热量较大,现有根10平方的线,可否并在一块,如果并在一块的话,是什么情况,有人说并在一块10平方的线会烧坏,是这样的吗,我很想知道两根粗细不同的电缆并在一块电流怎么分配,是不是越并通过的电流会越大!谢谢

网友A:
就这样并着用,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B:
我用过很多次 可以 没问题

网友C:
最好不要并联
并联的时候根据欧姆定律,电流分布不平均

网友D:
只要把接头接牢,对如此功率的设备,电阻可以不用考虑,并联电流=支路1电流+支路2电流。所以没问题。我的QQ275849447,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发邮件,只要不是工作日,我72小时可以给你回。

网友E:
没事
可以并在一起

楼主:
我并35平方的和10平方的线并了,都是铜线,长度也是一样的,为什么10平方的线比35平方的发热量要大啊!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如果按欧姆定律来算的话,发热量应该是一样的啊,请教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F:
导线可以看做两个电阻,两端电压一定电阻小的通电流大

网友G:
电机的功率主要消耗在绕组上,你的电缆并联后电阻减小,r1*r2/(r1+r2),并联后载流能力增强,系统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至于10平的发热大,那是肯定的,并联电压相同,功率p=u^2/r
所以发热大
今天,之所以区别于昨天,恰恰是因为昨天的感受依然在我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