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0-04):
現在我要更換高壓避雷器,我只斷開跌落式熔斷器可以嗎????????????急急/

网友A:
一般断开跌落式熔斷器,在断路器后面加入安全接地装置就可以更换高壓避雷器的,但这好像是电力部门的事,自己最好不要去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