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电机断轴原因

楼主(2008-10-04):
我们厂有一台南阳防爆电机10KV的560KW 运行中后端突然断轴了白天巡检没发现什么异常,晚上断的

网友A:
电机主轴设计有问题,一般会在输出侧的轴承那里断开。因为负载太大,又经常负载启动,在这个地方产生很大的扭力,象扭麻花一样就扭成二截了。可以接起来再用,这么大的电机,可以向生产产商反馈一下。

楼主:
电机没经常启动,开了3个多月一直没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