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知识

楼主(2008-10-04):
变频器显示的电流是变频器输入电流还是输出电流?

网友A:
是输出电流,带负载运行才有。

楼主:
哪保护电流怎么设置呢  电机额定电流是380V下的电流  要是输出电流肯定电压低于380V啊

网友B:
保护电流如何设置?这要看你使用的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每个厂家出产的变频器,这个参数是有不同定义的。比如西门子的变频器,它是以电机额定电流的倍数设置的,起到限制过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