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5):
触摸屏上显:“200 电池已空“   是什么意思?
求各位大侠帮忙 :怎么处理?      触摸屏采用的是直流24v供电,难道里面还有cmos 电池?

网友A:
想要别人回答问题至少要说明你的触摸屏型号啊,最好还要有相应的plc啊。

网友B:
呵呵;大多触摸屏是有后备锂电池的;

网友C:
触摸屏上的CMOS电池一般是可充电的,可重复多次使用

网友B:
呵呵;触摸屏上的电池一般都是一次性的,不可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