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5):
大家好!问个问题     200KV变压器容量是好大 可以拖动450千瓦的动力吗(所有电机加起来是450千瓦)

网友A:
当然不行。。。最少要800KVA

网友B:
呵呵;当然不行了,不要说电机启动时好几倍的额定电流了,就是普通负载也不行的;
这个最多能带个132KW电机能启动起来就不借了;
110KW可能会问题不大;

网友C:
200KVA如果负载功率因数达到1,可带200KW负载。一般工厂功率因数即使采用电容补偿后也就0.9左右,那么该变压器只能带180KW的负载。你厂实际投入的负载只要不超这个数就可使用。

网友D:
想烧掉他是很简单滴

网友E:
630KVA变压器额定电流才960,你厂450千瓦就将近900电流,启动时更大,我看就要用到800KVA,

网友F:
容量=总功率 / 功率因数     如果是有需要很大的起动电流的设备的话,还需要将因数按比例缩减。   这是我的土方法,不知你否用上。我的QQ275849447,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邮件给我。

网友G:
变压器二次侧电流约等于容量乘以1.5倍  200*1.5=350A该变压器只能带180KW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