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6):
要实现缓慢加减速的功能,单用140中的DRVC可以实现加减速,但是加减速时间要在141里面去设置。
想问下的是:
1.如果我在141中设置了加减速时间,是不是在140指令中不需要使用DRVC的衍生指令,也能实现加减速?还是只有使用DRVC的衍生指令才能实现可控的加减速。
2.缓慢加速以后,根据外部信号决定什么时候开始减速,再碰到一个信号停止,DRVZ衍生指令好像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但是它不能和DRVC一起使用,当然我对这两个指令也是初学,不是很了解。
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加减速时间为静止到最高速度或最高速度到静止所需时间。
1、不用DRVC指令也可以实现可控的加减速。
2、DRVZ可以实现你这样的功能,不过得看你是用哪种方式控制,从而进行不同的参数设置。一般原点复归有MD0,MD1,MD2三种方式。

楼主:
终于可以发贴了!
感谢2楼的回复;
不过我还有疑问;
有下面的指令(141中已设定好加减速时间,比如5000ms):
1. SPD 10000 DRV ADR,+,9999999,PS,EXT X1     GOTO NEXT
2. SPD 1000  DRV ADR,+,9999999,PS,EXT X2     GOTO NEXT

指令施行时是不是按以下方式进行的:
从指定的起始速度按设定加速速率加速到10000hz,当碰到x1时,从10000hz减速到100hz也是按设定减速速率进行的,
碰到x2时停止。
特别是:
“当碰到x1时,从10000hz减速到100hz也是按设定减速速率进行的”是否正确?
如果不正确,我想知道那个加减速时间的设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起作用?
比如是不是会在任何有速度改变的地方就会起作用?

楼主:
咋没有人呢

网友A(2008-11-24):
不是你这样设的,10000及100是代表运行速度,是你想让马达运转的速度。

网友A:
减速点是在141指令上参数15上设的,减速时间有参数8(参数12未设置时有效)及参数12设定。还有什么疑问可以拨打我们技术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