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吹风问题

楼主(2008-10-06):
我有一台老式电吹风,其他档全坏了,只能吹热风,当一接上电源的时候,电吹风工作正长,但是过了几秒就停了。奇怪的是再过一分钟左右又能行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内有热继电器,超过温度断开、稍冷却就自动接通,简易的是双金属片开关。

楼主:
没有热继电器啊

网友A:
找一找,夹在电热丝里的那一小片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