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指令的 比较

楼主(2008-10-06):
那位大侠知道在使用PLC指令进行多个数据的比较大小时,除了两个两个比较之外还有没有更加方便的指令方法可以进行多个数据的比较,一下子就可以比较出一组数据中的最大和最小值来?谢谢了!请看看

楼主:
忘了说了 PLC是三菱的

网友A:
其实可以看看编程手册等等的,我用的是松下的,有按大小排序的,三菱的应该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