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440

楼主(2008-10-06):
大家好!最近公司用的西门子M440变频器会偶尔在运行中突然停止,但电流还是存在,(使能还有)可等下一道进行生产时,它又好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该如何解决。
注:我们是带钢生产线,用十三台这样的变频电机控制的,控制方式都一样,参数P1300=20 P1501=0。偶尔一台出现上述现象,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是有点怪,遇到这种时有时无的事情,一般是检测一下外围的信号给定,如果是通讯,检查一下通讯是否可靠。还有接地是否可靠。等等。

如果确认外部信号没有问题,都是正常的。将装置的参数工厂化复位,重新做一遍调试再观察结果如何。

楼主:
谢谢!!!今天检查了一下,等生产的时候看看行不行了 呵呵!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