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6):
功率(w)选大了和选小了分别有什么后果呢?

阻值(千欧)选大了和选小了分别有什么后果呢?

网友A:
功率选大了浪费,选小了会发热烧坏。

电阻值选大了信号强度太弱,容易受干扰。选小了功耗太大容易发热烧毁电阻元件而且对供电电源造成负担。

网友B:
呵呵;一般阻值有用1K、4.7K、10K的,具体要看变频器的说明书;
功率不经常调节的用1/2W的,经常调节的用2W的就行了;

网友C:
电位器还有烧的情况吗/
你说的是制动电阻吧?

网友D:
三楼的非常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