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7):
我在wincc的光盘里没有找到web navigator,请问各位怎么能够弄到或者在哪里下载?谢谢!

网友A:
Wincc V7版本以下的并不包含在Wincc安装盘中,是属于选项软件另外销售。

Wincc V7 开始作为集成在Wincc中的版本。

由于该软件与Wincc的版本关系密切,因此建议您先说明您当前使用的Wincc版本,然后做后续的探讨。

在亿万电器论坛或者在电驴的网站可以下载到Wincc6 SP3亚洲版,而对于Wincc V6.2亚洲版的话,恐怕难度有些大哦~~

楼主:
我的winnc是6。0sp3。好像web6。2可以。
我忘说了,呵呵。

楼主:
cvlsam你好,我的是Wincc6 SP3亚洲版的,我在电驴找到了但是下不来。亿万的积分不行,如果方便的话您能够给我一份吗?
我的qq:89078771
e-mial:muweiran@yahoo.com.cn

网友A:
引用 楼主:
cvlsam你好,我的是Wincc6 SP3亚洲版的,我在电驴找到了但是下不来。亿万的积分不行,如果方便的话您能够给我一份吗?
我的qq:89078771
e-mial:muweiran@yahoo.com.cn

你在亿万的用户名是什么,目前亿万下载无需积分,挂上亿万论坛,大约500个经验就可以了……每连上1分钟亿万论坛,就获取1个经验~~~

楼主:
我就是为了下载这个才申请的,也是用的tigermu。等我挂到500个经验值?我现在想看ftp的用户名和密码都看不了。

网友B:
安装wincc V6.0 sp3,数据库SQL_Serv_2k_SP3,消息队列,等都安装了,在安装检查时,出现图片中这个问题,但数据库我装了,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这时什么原因

网友B:
安装wincc V6.0 sp3,数据库SQL_Serv_2k_SP3,消息队列,等都安装了,在安装检查时,出现这个问题(该计算机找到SQL Server 2000 service pack 3a的instance wincc. please install the SQL Server 2000 from  the SQL CD in your WINCC packet.),但数据库我装了,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这时什么原因

楼主:
数据库是for wincc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