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0编程软件的升级包装不了!

楼主(2008-10-07):
图片是系统的提示,请问怎么安装他呢?
我是新学的,请前辈帮我解决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不清楚你想安装的Step7 MicroWin 软件的版本?
你先前是否已经安装过这个软件的早期版本还是重新安装?
如果你没有安装过这个软件,那么现在西门子官方网站也已经完全开放了这个软件,因此可以直接在其官方网站下载Step7 Microwin V4 SP6完整安装版的下载,你可以去那里下载,容量大约在316M左右。
下载页面: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docList.aspx?TypeId=5&CatFirst=1&PageIndex=2
另外,如果要在Vista系统安装的话,必须使用SP6的版本。

楼主:
谢谢,用你的方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