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加热器知识

楼主(2008-10-07):
我们厂压缩机油池加热器没加到一定的温度时候就跳空开

网友A:
可能是温度传感器有问题,建议换一个正常的排除一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再检查一下,温度传感器附近地区的发热,看是否有热源。我估计是接触不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