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7):
请问高手们,我的环境是VISTA系统,安装S7-200 的STEP 7失败,该如何解决 ? 谢谢!

网友A:
在Vista上安裝 Step7 MicroWin軟體,那么版本不可低于V4 SP6
在Vista上安裝Step7軟體,那么版本不可低于V5.4 SP3

网友B:
家庭版可以装吗?

网友B:
家庭版VISTA可以装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家庭版VISTA可以装吗?

家庭版的vista只能安装对于S7-200PLC的编辑软件Step7 MicroW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