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7):
程序块 microscale_additional
“microscale_v20”程序块的附加程序块。此程序块清楚地说明了 step 7 micro/win 用户程序所需称重系统的过程和参数值。“microscale_additional”程序块要结合分配表使用。

( 12 kb )
“microscale_additional”程序块有关文档
这是一个“microscale_additional”程序块的说明书。当创建一个包括这个程序块的 step 7 micro/win 新项目或需要“microscale_additional”程序块的说明时可以查阅本说明书。

( 474 kb )
“microscale_additional”程序块的分配表
在 excel 文件中的分配表包括基于“microscale_additional”程序块的 step 7-micro/win 程序的符号表、状态表和数据块。

( 92 kb )
动画
动画是随程序块提供的视频。重点描述了“microscale_additional”程序块结合分配表的参数化。六个动画的主题是:
在 step 7 micro/win 中 加入程序块
在 step 7 micro/win 中检查程序块的版本
在用户程序中参数化程序块
使用分配表生成符号表
使用分配表生成状态表
使用分配表参数化数据块

001_siwarex_ms_insert_libraries.exe
( 1613 kb )

002_siwarex_ms_check_libraries_version.exe
( 1461 kb )

003_siwarex_ms_configure_libraries_programblocks.exe
( 1447 kb )

004_siwarex_ms_apply_symboltable.exe
( 2003 kb )

005_siwarex_ms_apply_statuschart.exe
( 1827 kb )

006_siwarex_ms_apply_datablock.exe
( 1699 kb )
连接tp177micro 显示屏的例子程序
该例子程序包括“microscale_v20”和“microscale_additional”程序块,并将触摸屏连接到 s7-200 控制器的接口 0 ,以实现显示功能。
在向控制器装载项目前,还需要在 step 7 micro/win 项目中作下面的设置。
导航到“network 1”中的程序块“ob1”。
配置“microscale_v20”程序块的参数 first_aew, second_aew, third_aew,fourth_aew 和 first_aaw, second_aaw, third_aaw , fourth_aaw 。
在 siwarex ms 前面有实际存在的模拟量模块,这些参数的模拟量输入输出要排在模拟量模块的后面。要注意集成模拟量输入/输出的 cpu 224xp。使用 cpu 222时 参数占用下面的通道, siwarex ms 前面没有扩展模块 :aew0,aew2,aew4,aew6 和 aaw0, aaw2, aaw4,aaw6。siwarex ms 前面有模拟量扩展模块: aew4, aew6,aew8, aew10 和 aaw0, aaw2, aaw4,aaw6。

( 2661 kb )
连接td400 文本显示器的例子程序
该例子程序包括“microscale_v20”和“microscale_additional”程序块,并将td400文本显示器连接到 s7-200 控制器的接口 0 ,以实现显示功能。
在 td400 的设置菜单“td400 setup”中作如下设置。
td400 地址:1
cpu 地址:2
参数块地址: 300
波特率 19.2k
在向控制器装载项目前,还需要在 step 7 micro/win 项目中作下面的设置。
导航到“network 1”中的程序块“ob1”。
配置“microscale_v20”程序块的参数 first_aew, second_aew, third_aew,fourth_aew 和 first_aaw, second_aaw, third_aaw , fourth_aaw 。
在 siwarex ms 前面有实际存在的模拟量模块,这些参数的模拟量输入输出要排在模拟量模块的后面。要注意集成模拟量输入/输出的 cpu 224xp。使用 cpu 222时 参数占用下面的通道, siwarex ms 前面没有扩展模块 :aew0,aew2,aew4,aew6 和 aaw0, aaw2, aaw4,aaw6。siwarex ms 前面有模拟量扩展模块: aew4, aew6,aew8, aew10 和 aaw0, aaw2, aaw4,aaw6。

( 39 kb )
连接td200c 文本显示器的例子程序
该例子程序包括“microscale_v20”和“microscale_additional”程序块,并将td200c文本显示器连接到 s7-200 控制器的接口 0 ,以实现显示功能。
在 td200 c 的设置菜单“td200 setup”中作如下设置。
td200c 地址: 1
cpu 地址: 2
参数块地址: 300
波特率 19.2k
在向控制器装载项目前,还需要在 step 7 micro/win 项目中作下面的设置。
导航到“network 1”中的程序块“ob1”。
配置“microscale_v20”程序块的参数 first_aew, second_aew, third_aew,fourth_aew 和 first_aaw, second_aaw, third_aaw , fourth_aaw 。
在 siwarex ms 前面有实际存在的模拟量模块,这些参数的模拟量输入输出要排在模拟量模块的后面。要注意集成模拟量输入/输出的 cpu 224xp。使用 cpu 222时 参数占用下面的通道, siwarex ms 前面没有扩展模块 :aew0,aew2,aew4,aew6 和 aaw0, aaw2, aaw4,aaw6。siwarex ms 前面有模拟量扩展模块: aew4, aew6,aew8, aew10 和 aaw0, aaw2, aaw4,aaw6。

( 34 kb )
注:
s7-200 手册 !1109582!
siwarex ms 手册 !22600601!
micro automation set 6 !22354065!
(也涉及基于 siwarex ms 称重技术的应用背景)
关键字:
称重技术,衡器,称重,秤,ds3, ds4, ds9, ds15, ds30,入门指南,启动,扩展模块,校准,调整,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