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6G5报UV1和UV2

楼主(2008-10-07):
安川132KVA变频器,总报UV1和UV2,主回路低电压和控制回路低电压,查供电输入电压正常,调出变频器内部直流电压也正常532DVC,不知怎么解决,从哪里查起,望高手给以指点。

网友A(2008-12-11):
检查风扇是否运转,再检查接触器,如果前两项都 正常,那就是驱动板和主板的原因了

网友B:
直流母线电压没问题,估计就是检测回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