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接线座叫什么那?

楼主(2008-10-08):
电磁换向阀上面的接线座是不是还有其他名称那?如果报型号怎么写明带灯指示那?谢谢!!!

网友A:
不是很清楚,不过这个安装的质量可真是不怎么样啊...呵呵

网友B:
直接报电磁阀型号就行。

楼主:
谢谢,这个接线座不是原装的,因为和其他的电磁阀接线座不太相同,其它的没有这种指示灯,所以想报这种带灯的来,害怕报电磁阀万一直接过来一整套不就太浪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