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8):
请教各位老师:S7-300中的定时器怎么用上位机设定时间?
QQ:785827485

网友A:
因S7-300使用的是S5Time格式,所以需要將數據整定為S5Time格式。

整定為S5time格式的原理就是修改時基,這個在手冊的附錄例子5中有例子。

西門子提供了FC用于轉換無符號整型至S5time。

知道了轉換原理后,將地址填入定時器的PV引腳。

如果使用西門子產品的上位機,可以直接使用,無需轉換,其他的一線大廠如富士的觸摸屏也可以直接使用,因此具體如何使用請結合您需要使用的上位機以及具體要求而定。

网友B:
用iec的定时器元件.ms单位.

楼主:
我用的就是西门子的MP277屏,怎么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