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配置请教

楼主(2008-10-08):
我现在要用PLC控制12路脉冲输出,请问哪种配置最经济?
三菱,松下,OMRON,都可

网友A:
12路脉冲输出比较多
三菱的如果没有插补用Q的定位模块QD70P8可以控制8轴再加上一个QD70P4可以控制4轴
如果有插补可以用QD75定位模块,一个最多可以控制4轴,3个模块就可以
这些再加上一个最简单的CPU带上一些输入输出就可以了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因为我的机械比较小,用Q系列的不太经济,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