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8):
我有一台西门子S430变频器,正常工作2个多小时后会自动停机,请教各位,会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

网友A:
是不是温度高了.看看通风情况还有风扇怎样.

网友B:
是不是每次都是2个小时左右停机,如果是,那看看参数有没有设自动停机

网友C:
楼上说的对,有可能是参数设置问题!